一台PLC能否带5台威纶触摸屏?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2-11):
一台PLC能否带多台威纶触摸屏?如行,触摸屏型号?先谢。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应该可以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问问威纶公司的客服吧,400-888-0872,他们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D:
没有问题,如果需要技术支持,或者产品,可加QQ2543109670
威纶触摸屏

网友E(2012-03-30):
应该可以的把

网友F:
可以的,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G(2012-05-11):
可以的,使用乙太網路互連後再由一台聯plc.

网友H:
可以通过串口实现一机多屏。

网友I(2012-07-08):
如果只是想知道可不可以。答案是肯定的,一定可以。

在东莞市

网友J:
利用以太网一台触摸屏为主站另外四台为从站PLC通过主触摸屏与另四台触摸屏通讯。
一台PLC能否带5台威纶触摸屏?
http://ymmfa.com

网友K:
可以的 走485 或者以太网了 ,我连过1鸡2屏

网友L(2012-08-19):
可以,用带有以太网接口的屏,很容易实现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M: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带多台的话建议问下触摸屏的生产厂商
www.168plc.com
www.plczdh.com
www.kelingcn.com

网友N:
可以 你看下那维纶触摸屏说明 上面有一机多屏的案列 按照上面设置就可以的

网友O:
可以我用的是安川plc+5台触摸屏 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D:
首先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建议走以太网通讯方式,速度就会有保证。
威纶触摸屏

网友P:
可以实现的,直接选择维纶8000系列的触摸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