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电脑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11):
各位大哥,小弟一直用电脑自带的9针串口和三菱FXPLC通讯都OK,可这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通讯不上了,编程线和PLC都没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检查一下PLC与电脑的通讯端口设置.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9针口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建议买个USB转RS232的用吧....

网友B:
串口漏电还会烧PLC通讯接口,我遇到过。

网友C:
1,供电电源可能不够220V
2,PLC内部设置通讯n次后,不再连接,需要重置。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原因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我的通信线(其中一根线接触不良,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没量出来),换了根就好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以前用FX免安装的程序,最近我用的时候电脑突然断电,重新开机就怎么都和PLC联接不上了,后来我换用GX软件就可以联接上了,同一个端口,同一条数据线。帮帮忙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