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大哥们来看下,

楼主(2012-02-11):
一个PLC柜子 控制15个电动蝶阀。-200 的PLC 能在面板上设定电动阀运行多长时间也就是在外部设定 定时器时间的东西 都有什么,谢谢了

网友A:
看来我的语文太差了,读不懂楼主的意思哦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触摸屏了

网友C:
用触摸屏+PLC; 要么传统电路,PLC都省了.

网友D:
这个组态王,wincc都可以啊!想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我也没完全理解

网友E:
文本、触摸屏、工控机、还有其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