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2-02-11):
数据寄存器D也可以用辅助继电器代替吗,比如K4M....为什么有点地方要使用辅助继电器作为D使用呢?

网友A:
D里面出的是一个数,16进制,32进制。从而去反映组合位原件的状态。MOV K1 K1M0 表示 M0呈ON状态 以此类推去控制M0 -M3的状态 如果K1变成H1 就是M0 - M15 (K4M0) M0位呈ON。看下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B:
触摸屏综合软件GT-Designer3 Ver1.14Q(内含GT Simulato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