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谁能帮忙答复一下,谢谢 ~!~

楼主(2012-02-11):
变频器电动机与普通电动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无解!!!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变频电机带冷却风扇,普通电机在低频容易时发热。

网友C:
变频电机是专门根据变频器低频运行设计使用的,它具有低速运行时电机不发热,因为其散热风扇是独立电源,低速力矩比普通电动机大,当然价格是变频电机是普通电动机的一倍,如果你要求低速大力矩就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如果没什么特别要求可以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

网友D:
使用变频器后还可以省电20%

网友E:
变频电机带冷却风扇

网友F:
建议你百度一下吧,普通电机在高频率运转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轴电流的影响导致轴承损坏等等。

网友G: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