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可编程控制器与小型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2-11):
真心求教!谢谢关照!

网友A:
一个是控制设备、一个是执行设备。不过还没听过高压PLC的。PLC要高压,哪还有什么弱电控制强电的啊?
jxh668

网友B:
可能是“高压变频器”与小型变频器有什么不同吧

网友C:
故明意思啊
谢谢老师

楼主:
这个帖子我当时发时打错了,请各位见谅!我是想问矿山都是大型变频器,那么与小型变频器有什么区别,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D:
变频器的大和小只是驱动的电机功率不一样而已,如果是一个牌子的参数也一样没什么区别

网友E(2012-03-24):
矿山用的高压变压器。电机电压6000V的高压,常用的变压器输入10000V高压,输出三相380V,单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