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山plc变频绞车干扰其它通讯设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1):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干扰主要是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回馈电网的原因。不过也有防范和减小的方法!

网友A:
如接独立地线、标准电气接线,加输入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使作独立供电隔离供电等等

网友B:
屏蔽线选的不好吧
谢谢老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