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矩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力矩电机能不能在受到阻力时自动停止,在阻力减小时又自动运转?
想做一个自动收纸边的机器,就是在小于一定拉力的情况下可以运转,当阻力大时能自动停止,当阻力减小时又能自动运转。

网友A:
能,只要你造型合理,就能达到要求.但是精度不高,并要防止没有负载失控飞车.

楼主:
谢谢,那一个40W的大概要多少钱
就带两条滤纸的纸边,也就是收废纸边的,40W的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