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我一朋友买了一个三相380V的蒸饭机,功率说明书上标的12KW*2,电流没标,电源线用的4平方的,估计是按加热管算的功率,估计就是24KW/3=8KW,电流估计20A以内,但是没有380V的电源,我知道变频器可以单项变三相,但好像都是小功率的,最高电压好像也只有220V,不知道有没有220变380的变频器,如果有的话具体品牌和型号是多少

网友A:
你看一下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220v的还是380v的。如果是220v的可以直接接。有的是用220v接成y形的用380v供电的。所以你看看加热管的额定电压

楼主:
是380V的,如果是220V的就有办法了

网友B:
你觉得用变频器可能做到吗?提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用变频器可能做到吗?提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做这行的都知道学无止境,你做不到的并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可能你精通的别人不如你,可是别人懂的你不一定懂,我看你不像做这一行的,因为你不懂得谦虚,就算是的话也一定是刚入门

网友C:
想办法接三相电就好了,或者更换加热管,12KW的变频器应该不便宜。

网友D:
你算一下变频器多少钱?加热管多少钱?还是换加热管吧!

网友E:
还是换发热管吧。

网友F:
接220V降功率使用,最多饭迟点熟。

楼主:
同事找到的了有三相380V的店面了,上面的朋友说的有理哈,一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好贵的

网友G:
你感觉弄一个变频器是不是成本太高了?看看加热管是多少的,能不能更换一个?更换的话也比变频器便宜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这行的都知道学无止境,你做不到的并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可能你精通的别人不如你,可是别人懂的你不一定懂,我看你不像做这一行的,因为你不懂得谦虚,就算是的话也一定是刚入门

    与你一般见识我就和你的高度一样了
  回楼主  看发热管的出线柱,6个柱可以改为380V接线,与马达改接线一样,头相并,三个尾接380.V
   回4楼S  B   你觉得变频器可以办到吗?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以高出输入电压高160V?   不和谐的垃圾,叫什么?

网友H:
唉,你去试试用变频器吧,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了,花钱买经验。

网友I:
你还想用变频器实现?这~~真外行了吧~~

楼主:
是外行了,偶经常外行
习惯就好

网友J:
用一个升压变压器;但是价格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接220V降功率使用,最多饭迟点熟。
380变220接线方式是减低功率?那为什么是增大电流?
楼主解析下。

网友B:
看来坛子里面水很多

网友K:
变频器做不到你理想。用其它的方法。

网友L:
这些方法都难实现,因为功率大了。还是增容吧。接3相4线吧
sonlite

网友M:
支持说换电压或者换管子的同门。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