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电力电缆的载流量的选择

楼主(2012-02-11):
现有一功率大约110千瓦的设备,打算使用95平方的3+2的5芯电缆,通过电工手册查找,手册上只有95平方的三芯或四芯的载流量,象3+2或3+1的电缆,是按三芯还是四芯算?我又在网上搜了一下怎样选择电缆载流量,结果网上介绍的乱七八糟,希望有好方法的老师,能透露一下!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像选择3+2或3+1这样的电缆,3芯主电缆已确定规格,另外的1芯或2芯的规格又如何知道?请赐教!谢谢谢!

网友A:
,打算使用95平方的3+2的5芯电缆,<<<没有这样的电缆《只有3+1的四芯

网友B:
95*3+50*2,或如距离较远用3+1电缆,地线自己赶时埋合算点。

网友C:
3+1的电缆一般是动力电缆,3+2的是民用的多点!多出来的多是要根据供电距离和短路电流来说的!

网友D:
低压电缆 分好几种的 YJV 和 VV 同样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截流量的
还要考虑当地环境温度
电缆沟还是 暗装 补偿系数等等
线路长 还得考虑压降
3+1 或3+2 要看在那个低压系统是 TN-S 还是TN-C
电缆与开关的效验
具体请参考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第三版 考注册电气工程师的指定工具书

网友E:
110千瓦最好用120的电缆。

网友F:
设备是什么设备,机器总的功率是110KW,要看你设备实际开起来的最大功率。另一方面看你的实际环境,以及离配电房距离的远近。
朝花夕拾

网友G:
找专业的供电公司做,自己弄比较危险

网友H:
那要看负荷时平衡三相负荷还是不平衡三相负荷。

网友I:
一般知道主电缆后,零和地线截面积是主电缆的二分之一(注意要向前进位)
389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