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温控器上有组“SSR''输出触点 是什么意思 这组触点有电压输出吗? 能否直接用温控器输出电压来驱动SSR ?还有什么叫做 无触点电压

网友A:
百度一下……google一下吧……路过留名………………

网友B:
那是接SSR的触发端的,有正负之分,接之前看清楚。

网友C:
这 不就像是 PLC 继电器输出 和 晶体管输出一样的概念么!
普通的输出 一般都是 继电器输出,有寿命 大概就10万次,
SSR输出 就是没有触点的输出,响应频率高,至于能承受多大的负载,你看其规格塞!
一般PID ON OFF输出用这样的输出 调整脉宽 比较合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3楼正确支持

网友E:
控制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是接SSR的触发端的,有正负之分,接之前看清楚。

网友G:
固态继电器的触点相应频率高 一般10HZ 可频繁动作 其他的和交流接触器一样 不过固态继电器 分 SSR(电压脉冲型) SCR(连续电压型 连续电流型)

网友H:
控制固继用的,输出电压注意正、负极!

网友I:
采用窄带或宽带PID算法或模糊算法,使用本温控器自带的直流电源或者外置的低电压直流电源,经过温控器的“温度调节触点”控制SSR的光电隔离的控制端,

网友J:
温控器的SSR输出,输出的是占空比根据PID调节的PWM信号,一般是12V,直接驱动SSR,和继电器的机械接点输出不一样。但带负载原理一样,比继电器的开关频率高100倍以上。

网友K:
估计 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L:
买温器时,注意看型号,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