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研究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2-02-12):
我是新手啊,自己写了个 控制5个电机正反转的。1#正转到设定时间 开始倒转同时2#开始正转到设定时间开始倒转同时3#正转一直到5#反转的时候启动1#正转。 我写好了后 不能添加每个电机的正反转互锁。一添加 他就不执行反转直接跳到下一个电机的正转了 。。不加互锁 很正常。。大家帮我看看啊 。。谢谢

网友A:
我看一下什么程序

网友B:
我把它下载到机上试了一下,跟楼主的说是一样,把程序改了一下就行了,主要时间和输出点的扫描时间有关,应用M点来过渡一下,再用Q点来联锁就行了。就是多几步程序而已。

楼主:
我试试去。。谢谢w409247503 和大家的帮忙

网友C:
T37 计时到达的扫描周期 Q0.0依然置位
Q0.0 锁Q0.1 所以无法触发Q0.1的自保持
下一个周期T37 与Q0.0同时复位 依然无法触发Q0.1
欢迎多多交流,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D:
3楼正解
学习就在你我之间,其实不是很复杂,这个是不会受到距离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