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急要解决

楼主(2012-02-12):
请大家分析下:MR-J3-100A伺服用速度控制方式(PLC给信号伺服ST1使其正转,伺服反应十几MS后才动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位置控制使用过,速度控制没使用过,可能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B:
十几ms是如何测出的?
正常程序扫描也要十几m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几ms是如何测出的?
正常程序扫描也要十几ms吧

网友D:
是不是因为伺服的加速时间的作用,导致的?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扫描时间+PLC输出到伺服接受反应时间+伺服加减速时间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F:
这个十几毫秒是怎么的出来的?还真是好奇啊。
另外你accel time设定的是多少?

楼主(2012-03-29):
因我们是用分钟来转换成MS来运算的!总共动作了多少次?

网友G:
10几个ms. 咋出来的?//是挺好奇的....

网友H:
学习中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