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70iH问题

楼主(2012-02-12):
MT6070iH (数值输入)功能,一开始可以改变它的数据。10分钟后,就不能更改数据了。不知什么问题,求教各位师傅。谢谢
它与PLC连接(CP1E) OMRON的

网友A:
CP1E有没有电池

网友B:
正好10分钟?不会是在模拟吧?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楚,是不能更改哪个数据,是PLC的还是触摸屏不能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