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2N-4AD问题请求大家解决!谢谢!

楼主(2012-02-12):
左三菱FX2N-4DA模块为什同一脉冲源转换,4个通道的模拟电压不一样呢?

网友A:
电压不一样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B:
楼主能肯定输入信号完全一样吗

网友C:
参数不一致,base or gain

网友D:
参数设置不一样或者硬件问题。4AD的是可以分开设置的。

网友E:
輸入設定是否一致?

网友F:
是的;输入型号完全一样吗

楼主(2012-03-29):
参数全都一样!原来还要初始化设置的!以前就不用!谢谢大师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