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

楼主(2012-02-12):
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取伺服编码器的信号来进行长度测量该怎么做,是如何对伺服进行处置,PLC是不是使用读特D来处理
不断向前

网友A:
长度测量,就是位置控制了。伺服的基本控制之一。

楼主:
位置控制我是知道的,应该是我没把问题说明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有个项目要使用伺服电机驱动传动机构做3米的运动(类似注塑机械手),目前我在做前期的论证,有人说使用伺服做2米以上的位置控制定位会不准,他说使用PLC去读伺服编码器的信号可以解决,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行应该怎么做,请家园里的大侠指点一下。另外我使用可以外接光栅尺的伺服形成全闭环可不可行?
不断向前
jxh668

网友B:
你想说的是系统的开环和闭环的问题

楼主:
我还没说明白,是如何使用PLC通过什么方式(比如通讯)去读伺服里的特D,此特D是对伺服编码器的信号进行存储的,这样可不可行?有没有搞过使用PLC和伺服进行注塑机械手编程的没有,指教一二,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C:
这与你用的plc和伺服电机的型号有关系,读取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D:
可以通讯,也可以用高速计数器的(方大器一般有A,B,Z脉冲输出,PLC一般也都有支持的)

网友E:
没必要用伺服了呀,可以用一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就可以了。鄙人略见!

楼主:
我问了三菱客服关于使用高速计数器读放大器的编码器 A,B,Z脉冲输出信号也是不能超过2米,主要是累计误差造成,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办法,请指教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F:
我准备用一台伺服来做定位控制,行程总长约15米。准备用国产的伺服和伺服电机。

楼主:
铭杰工控 你使用什么伺服如何做到定位精确,没有应累计误差造成定位不准的问题,好像目前有一种叫龙门焊接的自动线就是伺服电机带动星型齿轮机,星型齿轮机传动精密齿条进行运动,就是不知道它使用什么来控制伺服
不断向前

网友G:
要看系统使用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同步带传动,还是丝杠螺母副或者是齿轮传动。无论怎样,减速比尽量是整数,这样不会有累计误差。累计误差产生的原因就是脉冲单位有小数点,单位换算有余数,这个余数累积起来当然就不准确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G:
实践当中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机械设计的齿轮传动比在伺服电机输出轴上是20齿,通过同步带传动主轴79齿的同步轮。
这个速比是有问题的,估计是抄袭别人的设计,抄错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来说说
不断向前

网友F:
对于国产伺服和伺服电机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其实现在伺服已经没多少技术可言。江浙地区做伺服的厂家有大把,我用华兴和众大的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就用宇海或格特的。上次用这个伺服搞了一台机床(用的是数控系统),感觉还不错。这次准备用PLC来控制。

网友F:
楼主放心吧,用伺服不会有累积误差的,即使有也可忽略不计。多在程序上来想办法。有一点千万记住:别以为进口的伺服或名牌的伺服就定位准。其实都是一样的。(估计那些喜欢洋品牌的要K我了

楼主:
铭杰工控 能不能讲一下伺服系统在超过2米的定位控制如何防止定位不准吗,要注意那些方面,有那些措施,请谈一谈,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F:
1.首先要保证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正确(最关键是电子齿轮比)
2.规范的配线,信号线一定要使用双屏蔽双绞线。电柜中需要接地的不能偷懒
3.确定要驱动的负载不会超过伺服电机的扭矩
4.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最好有一个机械原点。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啊!
  • 下载积分:+3(dmh)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F:
    其实市场上的常见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一般都采用开环的控制(没有加光栅尺)一样可以达um级精度,我上次看到一个外加工的数控龙门镗铣床,用的是华中数控系统,没有加光栅尺,工作台长度3m。

网友H:
    用开环没问题

网友I:
    高手就是高手啊
    谢谢老师

网友J:
    楼主, 个人拙见:
    1. 2m这个数据是指的你的最终运动的机构的动作行程吧. 如果是的话, 这个2m的长度和伺服本省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说2m的长度上有控制误差, 那应该是机械传动部分或传动丝杆的累计误差, 在电气上来讲, 伺服本身和这个累计误差无关. 可以相信伺服能够满足控制要求, 无论你是2m还是20m. 对伺服来说,就是具体的一个位置.
    2. 如果机械上存在累计误差并且不可避免, 常用的方式就是您说的那个方法, 在2m的行程上安装光栅尺或者磁尺,根据工况不同选择不同的传感器. 不过, 光栅尺或者磁尺是返回给数控系统的比较多. 数控系统根据光栅尺的反馈数据进行伺服控制, 以达到最终移动距离准确的目的.
    3. 如果你选择光栅尺反馈给伺服做伺服的全闭环控制, 因为我没有做过, 只是建议哈::::: 首先, 如果光栅尺反馈的数据和你实际行走的数据匹配倒是好的, 但是如果不匹配的话, 伺服本身会进行偏移纠正吗?(这点我没有具体研究过) ; 如果能进行偏移纠正, PLC如何通知伺服具体行进的距离呢? 如果不能进行偏移纠正, 那就需要PLC读取光栅尺的数据, 根据光栅尺的数据进行偏移纠正, 这样做就有点麻烦了....(光栅尺信号进伺服, PLC再和伺服通讯, 读取光栅尺的数据)

    哇, 写了这么多, 我也有点乱了. 其实最终的问题是, 你2m的移动距离, 客户的精度要求到底是多少? 这个参数和具体机械部分的实现方式有直接关系的. 只有机械部分确定了, 才能够确定伺服+PLC的方式是否能够做到....

    仅供参考哈!
  • 下载积分:+1(dmh) 热心助人

网友K:
    用那些带点对点位置抑制功能的伺服放大器。。。。就准确点。。。

网友L:
    如果外部增加光栅尺的话,理论上是足够达到正常所需的精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也是先期论证一下,有些问题自己也是比较模糊,所以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M:
怎么可能不准,如果不准,那是齿轮有反向间隙没有补偿,或者电子齿轮比存在偏差,很简单的。如果是单方向控制,就不存在反向间隙的问题。你要是采用光栅尺,就构成闭环控制,这时要求精度很高的情况下采用的,再说了,闭环控制相对你来说比较难,也不经济。伺服的控制建议用定位模块或者运动控制器,最好不要采取PLC发脉冲。

网友N:
闭环伺服

楼主:
谢谢了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