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触摸屏GT1030加密问题

楼主(2012-02-12):
新手刚接触三菱GT1000系列的触摸屏,为了防止工人误操作,想给 三菱GT1030-LBD-C 触摸屏加密码,该怎么加呢?是需要用GT Designer2进行编程吗?详细步骤是什么,哪位高手能给解答一下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为,原来的没有搞成功为。
欢迎多多交流,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学习就在你我之间,其实不是很复杂,这个是不会受到距离的约束。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帮个忙呀~~~

网友C:
你意思是不让工人乱调触摸屏里的参数对不对?

楼主:
对啊,是把软元件设置安全等级来限制用户进行参数修改吗?安全等级软元件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没人给解答一下了吗?

网友D:
新建一个需加密的画面,右键点击到画面属性,里面有安全等级选择最高15级。再在公共设置找到GOT设置里的安全等级,点击密码认证。选取设定的安全软元件(D),设定密码就OK了。如需要退出密码画面后需重新输入密码进入的话,就在程序里把设定的安全软元件(D)复位就行了。

楼主:
谢谢7楼的高手呀,OK了

网友E:
同意7楼详解。

网友F:
是的;7楼正确

网友F:
7楼高手啊

网友G:
GOT1030如何上传加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