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行车上的起升滚筒上怎么使用编码器做高度限位?

楼主(2012-02-13):
没有接触过旋转编码器,这个编码器是不是可以用在行车上滚筒,来做吊钩的高度限位?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如果高度不是太高,可以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来设定,如果配合PLC的话,精确度很高的。

网友B:
可以的,精确度很高

网友C:
会不会大才小用了。

网友D:
直接用光电和接近不就行了
谢谢老师

网友E:
一个行程开关了事 编码器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光电和接近不就行了
因为滚筒转多圈,所以无法知道是否到最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行程开关了事 编码器容易坏啊
因为是在室外,行程开关容易坏,

网友F:
光电和接近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G:
用近接和限位决定没问题

网友G:
本人专业做电镀行车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