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高手给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2012-02-13):
这几天看德国人的图纸,请问他们为什么断路器都这么使用?有什么意义吗?谢谢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吧,安全考虑

网友B:
这种接法我只是见效验断路器时用过!别的还真没见过,不过我想知道它下面负载是怎么的一定的关!

楼主:
负载是单相整流器

楼主:
电气图 电气图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保护跳闸时,分为三点切断故障电流。对保护触点有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意义应该不大。

网友D:
咱们一般用单片(P)开关搞定(小型断路器)。可能是应用不同,要更高的可靠性吧。

网友E:
呵呵,显示专业性。

网友F:
设计者意在增加安全性,这样使用的实际功能是如果断路器任何一个触头动作都可断开电源。德国佬真是谨慎啊!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G:
我也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H:
这是带热继的,单项的时候就这么用,可以看样本上面有的
下载积分:+3(yangjiejie)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庞树恒) 热心助人

网友I:
应该是安全起见, 要求比较高的电路用!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J:
安全起见,学习了

楼主:
11楼不愧为高手,刚看了一下西门子手册,果然是这么写的,谢谢谢谢!

网友K:
至少美观一点,不然直接下来多单调丑陋

网友L:
3相的断路器使用单向电源是要这样使用的,要不不会自动切断的。

网友M:
意大利的机器好多也是这么接的

网友N:
安全,不浪费。。。。

网友O:
主要是提高安全等级

网友P:
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带热保护的单相断路器,同时在系统报警中需要辅助触点信号,所以只有这样,可见人家系统的安全意识高!

Email: hfzwz@qq.com

网友Q:
利用3P开关的3个触点进行保护,更安全一些。太谨慎了,不服不行!

1162859666@qq.com

网友R:
应该是安全起见

网友S:
触点容量是原来的3倍

网友T:
如果没有单P断路器,三相代用这样接线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