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维修 遇到一个很有个性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有三个不同品牌的变频器 功率都不一样 调一个变频器 其余两个要跟着变速 而且速度要一样的 怎样才能达到控制要求呢
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整 心疼

网友A:
用电压控制.0--5V 或者0--10V 三个都一样.

网友B:
电位器控制第一个变频器,第一个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指示用模拟量信号控制第二个变频器,第二个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指示用模拟量信号控制第三个变频器。

网友C:
用模拟量 1楼2楼的说了,电压的 电流的随你先(电流的较好).或者用通讯

网友D:
要求低的就用模拟量直接控制,简单,精度要求高的就用通讯口连接吧

网友E:
模拟量控制,
不断向前

网友F:
每一台变频器都有它的模拟量输出!直接给并过去就好了0~10v

网友G:
学习了,但我觉得还要对变频器的相关控制参数进行调整,比如加速时间、伏频曲线设定等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是用的模拟电压啊 但功率不一样啊 速度跟不上来啊 难道每次换个速度都调电位器啊 那还不如单个的调 意思就是每次调一个其余的速度都要跟上来 至少接近 咋整

网友H:
将第一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并联到第二台和第三台变频器上,确认输入比例,0-5v还是0-10v,然后调整对应的输出即可

网友I:
两个方法:
1) 更改变频器模拟量校准 (划刻度)
2) 用三个模拟量模块及编写程序分别控制三个变频器

网友J:
三台变频器可以共用一个电位器,给定的电压完全相同,再适当修改变频器的增益。我用过

网友K:
学习中,领教了

楼主:
12楼 说的很有见地 真的受教了 拜一下

网友L:
用模拟量 ,电压的 电流的或者用通讯

网友M:
呵呵 有意思 后来实践了吗???

网友N:
这是用在双动力和三动力上的,按1楼和2楼的试下!我只搞过双动力的,就是1,2楼说的那样!三动力没弄过,过来学习下!

网友O:
有一种现成的电路板,一个模拟量入,3个同步0-10v 出,

网友P:
模拟量控制,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Q:
这个不就是3台同步控制?1,利用编码器控制,加编码卡,反馈给变频器,自动调节
2,用外部速度反馈,PID,做模拟量自动调速

网友R:
用十二楼的方法是最佳的。

楼主:
问题已实践 已收款 我采纳了12楼的意见 事实证明12楼的做法最简单快捷 当然还有很多前辈们说的招数 求其是通讯的做法 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S: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T:
怎么会怎样???

网友U: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P:
学习中,领教了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V:
模拟量输出接收入

网友W:
传说中的连动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