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226加一个EM253定位模块做合成运动

楼主(2012-02-13):
请问S7-200用226加一个EM253定位模块用本体自带脉冲Q0.0和EM253驱动两台伺服电机是否可以做合成运动?有高手做过没?

网友A:
可以的 PLC本体就可以带2台了 Q0.0 Q0.1都是高数点 前提PLC是晶体管的

楼主:
我知道可以带,我想知道能不能用一个EM253和200本体做运动合成画一条空间二维曲线,比如半圆弧。请楼上高手指点!最好给个200的程序,我的邮箱是
793219960@QQ.COM
。多谢了!

网友B:
好像200系列没插补功能。

楼主:
怎么大家都用三菱做定位,没有用西门子做过的吗?

网友C:
圆型插补,,,应该不能。。。本人技术也有限。。。。

楼主:
应该能做直线插补,不知道圆弧插补可不可行!

楼主(2012-05-16):
西门子200可否做圆弧插补?走空间二维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