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中直流开关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12-02-13):
请问电源输出的24V,那个0V线是应该接供电电源的N线,还是接PE线?为什么

网友A:
楼主先看一下交直流的原理吧

网友B:
回校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C:
直流电源的参考位“0”位,不允许直接与供电系统的零线、接地线连接。控制柜、传感器、电机等的外壳必须接供电电源的PE端。

网友D:
0V就是24v电源的负端。

网友E:
楼主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