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题目:基于PLC的三轴升降教学模型。对于这个模型的设计,包括材料的选择,实在是没有什么头绪,能给点建议吗各位

网友A:
1. 机械机构方面是比较简单的。
2. PLC只需简单控制XYZ三个方向的电机运动。电机可以用普通电机,也可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B:
像这样的实验设备,可以使用FX3U PLC    伺服可以选用J2-S   200W3台  使用脉冲+方向控制,再搞几个按钮和指示灯就可以,如果加个触摸屏指示灯和开关按钮都省了
机械方面有滚珠丝杠的X-Y-Z工作台就可以了,像学校可以买,但成套的比较贵
不断向前

网友C:
像样一点的,这种搞法。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C:
    经济实惠的,这种搞法。(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就忍俊不禁,
    不知道是哪个兄台,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赶明有空,自己也搞一个。

  • 下载积分:+1(冰糖) 人家也实现了3轴,而且经 ..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C:
    的确,如冰糖兄所言,简易的搞法也实现了3轴。

网友D:
    请问可以实现三轴联动吗

网友E:
    四楼兄弟,太幽默的设计。顶一下

网友F:
    可见楼上的都很有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经济实惠的,这种搞法。(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就忍俊不禁,
    不知道是哪个兄台,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赶明有空,自己也搞一个。
    [attachment=78295]

    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