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能实现6颗步进的控制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2-02-13):
记得以前在论坛上有看到前辈发的帖子
说脉冲口用继电器来切换能实现控制2可步进马达
设备描述:设备三个工站 每个工站包含2颗步进马达(马达一先走X轴 马达二再走Y轴实现定位)
其他2个工站和第一个工站是一样的
问题:请问前辈们~~~能用1颗3U实现带6颗步进马达么?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说脉冲口用继电器来切换能实现控制2可步进马达"
如果3个站都不同时工作,可用此法,FX1N就可以了。否则加定位模块吧
热心助人
我3站是要同时动作的
也就是开始3个脉冲口死要同时动作的!
那样,不可以了么?
下载积分:+5(100759) 热心助人

网友A:
加1PG、10PG、20GM等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不能沉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可是可以,但可能比较繁杂。特别是有需要马达复位时。

网友C:
都同时动作的话,可以考虑用一路进,多路出的方法
热心助人
兄弟你说的一路进
多路出是什么意思?
小弟我才疏学浅
还望指教

网友D:
不带你这样1024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FX3U的PLC只有3组脉冲输出口, 如果最多只有3个电机同时动作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F:
用3U实现6轴控制是可以的,用SSCNET模块+J3B系统较为简洁,这个模块是用光纤通信工作的,楼主不妨试试看
三菱FX3U的PLC能实现6颗步进的控制么?
http://ymmfa.com

网友G:
楼上的不符合经济原则。但是配置简单,编程方便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四个轴,可以借二轴。完全可行。

网友H:
3个脉冲口可控3个轴,如不同时动,可以借3轴。可达六轴。如要四轴以上,一起联动就不行。

网友I: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晶体管PLC,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发脉冲控制马达动作,只是频率较低,且无法精确回原点

网友J:
只要是分时动作的或者同时工作的电机数量不超过3台,理论上N台都可以,只是切换电路和编程相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