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我公司设备上的一个步进电机,雷塞的    以前运行挺正常的,

最近出现这个问题: 正常就是给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90度, 然后反方向给1000个脉冲,回到0度的地方;
                   现在有时候给1000个脉冲,电机会旋转100度, 然后反方向给1000个脉冲,回到10度的地方;
                   这样一来电机旋转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偏, 并不是每次循环都这样,只是偶尔回出现(大概1/10的几率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将正转的频率降低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累积误差?

网友C:
没完全清零吧!

网友D:
看看是否是电机联轴器松动,松动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内部,连接是否紧固,磁铁是否有裂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累积误差?

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的;可以检查下PLC输出脉冲是否超出步进电机的响应频率导致步进电机丢步,检查下发送脉冲的加减速时间是否太短而发送脉冲的初始速度和最高速度之间的差值太小(前提是你的脉冲频率高),检查下是否是PLC在与不仅驱动器之间的信号线受到严重的干扰,检查电机是否过载导致跳步,最后点就是你确定你的程序正转反转都是一样的脉冲量。
  • 下载积分:+1(100759) 热心助人 的确是这样的 ..

网友G:
    给你 3 个方向 :
    1) 联轴器松动
    2)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导致跳步
    3) 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H:
    转子丢磁

网友I:
    检查连轴器,看那里是否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