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空气压缩机节能技术改造方案
   我们公司空压机共同12台,总功率75*7+132*5=1185(KW),占公司用电量35%左右。现公司一个月电费约130万,空压机一个月电费约45万。空压机节能意义巨大。
   具体方法:
一、    去掉原先的单机各自控制方式,12台机集中控制。利用PLC控制器、变频器、压力传感器等较先进工控原件,在保证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动态恒压供气。
节能原理:
1、    我们现空压机管道三厂区全连通,总管的输出压力一般在0。72~0。80MPa之间。由于单一控制每一台机的性能不一样,对压力波动的响应速度迟缓,我们为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提高总管的输出压力。采用了集中控制可提高空压机的响应速度,实行动态恒压供气,降低总管的输出压力。根据我们的长期关察,只要能动态恒压供气,0。7MPa的总管压力能完全保证正常生产。因此采用集中控制能节约空压机为输出过高压力,而浪费的电能。
2、    我们空压机现在的工作模式是:在达到设定的输出压力以后,卸载运行,如果压力在10~15分钟内没有降下来,机器停下。而卸载动行是不产气的,但是其电能 消耗约为正常运行时的一半。我们按一台机一天卸载运行20分钟 ,可得如下结果:卸载消耗的电能度数=1185*0.5*0.33=195.525(度)。如果采用集中控制,因它采用循环工作制,利用变频器变频调节过度,可直接启停空压机,没有卸载,从而节约因卸载产生的损耗。
3、    我们空压机的工作环境,白天与黑夜是不一样的(一般白天打水泥,用气量非常大,而晚上只车间用气)。可通过PLC根据用气量的大小,自动控制输出模式。我们空压机因新、旧及生产厂家的不同,能效比有很大的差异。根据不同的输出模式优先使用能效比好的空压机,达到节能的目的。

二、    改掉所有设备同一标准供气模式,根据不同设备的用气要求,利用压差控制器和压力调节阀,实施用不同的压力分别给不同的设备供气。
节能原理:
     根据调查,江边打水泥只要0.52MPa的压力就能正常运行,而生产车间却要o.58MPa以上才能正常运行(此压力是指管道终端气压)。我们如果能够利用压差控制阀,给不同用气设备提供不同的用气压力,使其在保证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采用最低的气压工作,从而减少同一高标准供气所造成的浪费。
三、    改善全厂8个水泥库的除尘器,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定数量的除尘器,提高水泥库内压力的排泄速度。
节能原理:
我们江边船上的水泥用螺旋机打到气泵,在气泵中靠压缩空气吹到搅拌楼的水泥库中。水泥输送的速度与输送管道中空气的流量是成正比例关系,而流量与压力的关系如下:Q^2=H/gL其中Q表示流量,H表示管道起点与终端的压力差,g表示管道摩擦系数,L表示管道长度。由上式我们可以看出,在摩擦系数与管道长度一定的情况下,流量与管道压力差成平方比关系。由此我们可得如下结论:只要减少水泥库内的压力,就能增大压差,提高流量。而除尘器的作用就是排泄库内气压。所以,改善除尘器工作性能,就能减少用气量。
四、修理所有漏气的用气管道及用气设备,减少泄漏量。
        此项工作贵在持之以恒,只要坚持有漏必治,一定能减少用气量。

   所须材料:
   1、佳灵T-9系列160KW变频器2台
   2、压力传感器3个(要求压力在0~1.2MPa,能输出4~20mA模拟电流信号,便于管道安装)。可用中兴牌,型号CS-PT300。
   3、三菱FX2N-32MR系列PLC1个,FX2N-16MR系列2个
   4、三菱FX0N-485-ADP通讯模块,及通讯功能扩展板3套。
   5、三菱FX0N-3A模拟模块2个,FX2N-2AD1个。
   6、压差控制阀三个,除尘器根据实际情况定。(此项由机修师傅定)
   7、电箱5个、电线、中间继电器根据实际需要定。

要求:
   因这方案影响面很大,牵连的设备很多,为确保系统的良好、稳定运作,达到既节能又不影响生产的目的,我建议:系统的保养(包括变频器、空压机、除尘器、压差阀等)及漏气的治理整顿由专人负责。
附件: 空气压缩机节能技术改造方案.doc (27 K) 下载次数:157

网友A:
方案不错,值得进一步研究.

网友B:
写写字儿

网友C:
值得顶一下

网友D:
有改革就有进步!

网友E:
我公司已完成改造,24台压缩机,单台200KW,自动投入,压力控制在0.8MPA
sonlite

网友F:
楼主,你是卖压缩机?一个公司要那么多压缩机,就维修保养这一项会把你磨成一个压缩能人。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G:
确实是 用得比较多?

网友H:
受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