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维修电磁炉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2-13):
自己用的电磁炉,一插上电,就烧里面的保险烧了,怀疑是整流模块或IGBT模块或其驱动电路某元件坏了,把电磁炉拆开来看了,对里面的电路板有些疑问,特来向师傅们请教了,1处,2处,3处,分别为什么元件呢?6处是把1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5处是把2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4处为什么这样焊,密密麻麻的有许多焊点,这样做是为何呢?谢谢了。

网友A:
热敏电阻,楼主说的毛病多为整流模块或IGBT模块短路,不能急着更换,否则会再次击穿,应仔细查明原因,多为0.3UF的电容损怀引起,本人干电工前干了10年家电维修

网友B:
1,2 热敏元件,4是有利大电流,电磁炉维修要注意安全,因为内部元件都有220V交流电,我修过几台,那感觉
!!!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应该是热敏电阻之类的,用于超温保护

网友D(2012-03-22):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E:
同意上面楼主说法,不要轻意换上无件

网友F:
都是烧管跟电容

网友G:
高手如云啊,配服各楼了!

网友H:
同意2楼的说法,以前给同事修过也遇到过。

网友I:
换IGBT模块就行了

网友J:
5,6像是二极管吧,1好像是水泥电阻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