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修改后温度无法控制

楼主(2012-02-13):
PLC为DVP-12SC
触屏为MCGS(昆仑通态)
温度模块为DTC1000
将程序修改后,对温度无法控制,触摸屏上的温度开关无法打开温度,也无法对温度参数进行设定。
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Y1前加了个C1的常闭点
常开点C0并联了M24的上下沿检出
RST C1前串联了M20的下降沿
Y0前加了M9的常开点,将M24改为LDF M24,控制ALT M9

网友A:
我认真看过你修改过的程序了,我想不是你修改的吧,与原程序好多不符,你看看吧

网友A:
你重点放在M24这个点上吧!!

楼主:
让C1控制Y1,可以自动停机
M24可以给C0复位
M20可能给C1复位
原来是M24的常开控制Y0,但触屏上控制的M24是置ON或OFF

网友B:
原程序地址99-11有错误

楼主:
原程序可能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