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磁炉时发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2-13):
自己用的电磁炉,一插上电,就烧里面的保险烧了,怀疑是整流模块或IGBT模块或其驱动电路某元件坏了,把电磁炉拆开来看了,对里面的电路板有些疑问,特来向师傅们请教了,1处,2处,3处,分别为什么元件呢?6处是把1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5处是把2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4处为什么这样焊,密密麻麻的有许多焊点,这样做是为何呢?谢谢了。

网友A:
1,2,5,6温度传感器,4是为了增加线路的承载电流。1是检测IGBT管的温度,5是检测灶面温度防干锅,起到保护作用。
下载积分:+5(庞树恒)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知道一部分,1楼回答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5,6温度传感器,4是为了增加线路的承载电流。1是检测IGBT管的温度,5是检测灶面温度防干锅,起到保护作用。
解释得很到位!

网友D:
补充:
4区可能是增加载荷(增加印刷板铜箔的截面)或者是波峰焊接的模式。

网友E:
1楼回答的好!!顶!!

网友F:
1和6是同一个温度传感器,检测IBGT门控管的温度,

网友G:
原来里面是这样一个结构,哈哈

网友H:
支持1楼所说的

网友I:
谢谢你1 楼的老师。说的太好了。

网友J:
谢谢你1 楼的老师。说的太好了。你太牛逼了!

网友K(2012-03-22):
又学到了东西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L:
热敏电阻啊

网友M:
遇到过和楼主的同样故障,而且都是些山寨产品,结果都是同样的故障,电磁线圈坏了,而且还看不出明显烧坏的地方,直接换了就解决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1,2,5,6温度传感器,4是为了增加线路的承载电流。1是检测IGBT管的温度,5是检测灶面温度防干锅,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O:
哈哈,没拆开过。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海纳百川

网友P:
1楼正确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