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报酬

楼主(2012-02-13):
我想用TD400来控制200PLC里面的TON定时器的PT值 还有就是TD400的一个设定 同时改变PLC里面2个 TON定时器的PT,(比如设定一个值同时修改T37和T38的值)具体怎么做呢?我把程序传上来, 哪个大哥帮帮忙配置一下程序(一共有10个定时器,需要TD400设定一个值同时修改T37和T38,再一个修改T39和T40这样) 有报酬哦。。QQ76228828 TEL:13734286601

网友A: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SM0.0
LPS
MOVB VB100, VB200
AENO
MOVB VB100, VB204
LRD
A T41
TON T41, *VD200
LPP
A T41
TON T41, *VD204

网友B:
利用中间变量VW控制PT的值

网友C:
同意楼上,用中间变量存储,然后再对中间变量进行更改对对啊

网友A:
理解正确,楼主报酬在哪里呢,呵呵

楼主:
哈哈。那个VW的变量值 在文本显示上设置支持十进制吗?

网友D(2012-04-10):
利用中间变量控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