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4-20mA)转换为数字

楼主(2012-02-13):
-[MOL K12 D8113 D62]
-[CMP D62 D200 M3 ]
-[CMP D62 D201 M6 ]
-[MUP K3 D8113 D64]
-[DIV D64 K200 D66]
-[MOV D66 C24 ]
-[MUL D67 K100 D68 ]
-【DIV D68 K200 C25]
这是由压力变送器经模块转换为数字,以上程序是PLC传送到触摸屏,其中D66为压力整数显示,那小数点后面由什么来显示呢,那D67是由哪得来的呢,求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D67 是存放当个除法指令余数的,小数点是在显示器上设定一个或几位,在PLC中是放大一倍或几倍的值的处理后传到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67 是存放当个除法指令余数的,小数点是在显示器上设定一个或几位,在PLC中是放大一倍或几倍的值的处理后传到显示器。

楼主:
谢谢,但好像误差好大,想换种方法,用浮点运算效果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