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PLC处理模拟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02-14):
请大神儿们不吝赐教,台达PLC如何计算4-20mA和0-10V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A:
那要根据你的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2012-06-02):
共同学习,我现在也是遇见了一个这么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要根据你的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然后再按比例计算

网友D:
没人回答吗,比如是温度

网友C:
有过相类似的问题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373880&page=1#1255646

网友E:
用AD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