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三菱 Q68DAI 模块24V电源怎么接线?

网友A:
插基板上 不就好了么? 你这又不是远程 CC-LINK 模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基板供的不是5V电源吗?

网友B:
上面有接线端子,上面有标示啊! 17接正 18接负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是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