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望大家指教,先谢了。。

我的PLC是CP1E,写梯形图时,中间继电器是应该用W区域的空间存储状态吗?比如标识为w0.00.

看样例程序,中间继电器上都是直接标识为比如: 1.01 ,前面没有存储空间的代号。(比如:PLC输入标识为 I 0.00,可以直接知道是CIO空间)不知道这样写,它的状态会存储到那个部分的存储空间呢?

网友A:
可以用W区,也可以用物理地址没用的CIO区,HR区
请教个问题:
您说:“可以用W区,也可以用物理地址没用的CIO区,HR区”,优先使用个区最好呢?

另外像 2.00 这样没有任何前缀的地址,是属于哪个区的?

谢谢先!

网友B:
你所讲只是继电器而已,继电器有I/O继电器也叫物理点、有辅助继电器。。。。。
以下才叫存储空间:

版主老大请教个问题: 我说的中间继电器,一般优先使用哪个区域的地址最好呢?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讲解。。多谢!

楼主:
另外,想请教楼上二位:

1. 比如 2.00 这样的地址,前面没有任何类似I,Q,W,T。。等标识的地址,是属于哪个区的?

2. 梯形图里用到的普通中间继电器,使用哪个区的地址最好呢?

网友B:
内部辅助继电器优先使用W

网友C:
你在哪里的二手的欧姆龙PLC呀。。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