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控制松下A5伺服

楼主(2012-02-14):
FX3G-24MT/ES-A 与 FX3G-24MT/ESS 用来控制松下A5系列伺服马达区别在哪里? 第一次用FX3G系列,我选的是FX3G-24MT/ESS,不知道是否合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FX3U吧,区别在于一个漏型,一个是源型的,只要是晶体管型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 还是买了FX3G-24MT/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