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请教大家个问题:

自来水恒压供水系统,采用如下的控制循环:

    A --》 PID恒压供水控制器 --》西门子变频器 --》主要供水变频泵 --》压力传感信号 --》 A

系统附属泵的启动,由PLC负责控制。 当实际压力低于供水压力设定下限值时,启动一台备用泵;当实际压力高于供水压力设定上限值时,停止一台备用泵。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备用泵总是反复启停。因为压力低时,备用泵启动,系统压力马上升高,很快超过系统设定上限值,PLC输出停止刚才启动的备用泵。有熟悉这类系统的童鞋,给指点指点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在这中间发现一个问题,备用泵启动后,主泵的压力并没有很快由PID控制器控制自动降低,所以导致系统压力很快急剧上升。现在采取的措施时,提高上限设定值。

网友A:
既然一个是PID控制的。备用的水泵启动系统压力上升的话。变频水泵的频率应该降下。证明PID的响应速度跟不上呀。
变频器的调节确实跟不上!泵启动瞬间压力就上去了。

网友A:
还有建议压力低于下限启动备用水泵加一个时间的条件

网友B: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C:
    建议改变压力传感器的位置,不要安装在主泵的管道上。这样测出来的压力不是系统真实压力。
    压力传感器在总出水管上。

网友D:
    1) 调整压力低于下限参数 (不要太接近正常水平)
    2) 启动备用水泵应对应予压力低于下限延时( 也许 延时 5 分钟后方才启动备用水泵)
    3) 重整 PID 参数, 解决 PID 的响应速度跟不上问题。
    4) 改变压力传感器的位置 (yyy313 正解)
    盟主

网友E:
    作检测延时,就是系统压力上升到上限值一定时间后如果还是高,就停止备用泵。下限检测也一样。这样就给了PID控制的泵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另一方面可以像楼上说的 再调整下PID参数,不过以我的经验看 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你多开一个泵 它的瞬时压力是很大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另一方面,就是楼上说的把压力传感器 装在靠近供水末端,这样的话 瞬时启动或停止的冲击压力就不会那么快被检测到。这类系统我建议还是用大的变频器,就一个泵调节来做PID控制(不要附属泵之类的),就不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谢谢您的建议。

    现在是用一个大泵(160kw,变频器调节)做主供水,压力不够时依次启动工频备用泵(110kw)。PLC也有1分钟延时。但是PID表调节变频器始终跟不上,系统很快就过压关泵了。根据您的经验,不知道重新整定PID参数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由于系统不能停,所以一直没重新整定PID)。

网友F:
    .楼主说的主泵是变频控制,备用泵是工频启动,主泵的PID调节太慢,导致辅泵频繁启停。个人感觉跟压力传感器的位置关系不多(只要在止回阀前端就行)。

    1、调 PID 参数, 解决 PID 的响应速度跟不上问题
    2、变频器达到50HZ时给PLC信号,延时启动备用泵,重新启动变频泵。
    3、用变频器做循环软启动。主泵变频--压力低且变频达到50HZ--主泵工频,用变频启动备用泵。
    “3、用变频器做循环软启动。主泵变频--压力低且变频达到50HZ--主泵工频,用变频启动备用泵。” 这个办法好,不过得改PLC程序了。变频切换启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G:
    我看你的系统还不够完善,应该使用工频泵作为主泵,变频泵作为压力调节之用,你的出水压力才会恒定,不然你的系统是会有冲击。若是按你的方案,要做到压力很稳定很难做到,因为你的PID的很难做到压力稳定又受冲击时候快速反映快的效果。除非两台都用PID调节,用PLC计算PID的值,通过通信来控制变频器
    谢谢。 您的这个建议也很好。

    我这个是自来水供水。现在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在切泵瞬间压力出现冲击时,PID很难做到快速反映。

    QQ:84818626

网友H:
    目前来看是你的变频主泵在备用泵启动后没有减速,原则上讲备用泵启动,主泵可以停止了,但是还需继续调压,所以实际就是一个低转速的等待备用泵稳定后进行调压。

网友I:
    我怎么觉得有点问题呢~~既然用变频调速,那么你完全可以用模拟量控制泵的转速,达到供需平衡~~不需要把泵停掉的吧,因为你停止后启动,电机的启动电流大,转速也升的快,PID调节有点麻烦~~
    主泵变频器调节,通过PID表控制的。当水量需求大时,PLC延时启动工频备用泵。工频备用泵启动,压力瞬时过冲,在延时期间,PID表仍不能把主泵压力降低,造成系统过压,PLC停止刚启动的备用泵,造成系统反复启停。由于是原来的系统,所以现在想找一个简洁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用明电舍VT240变频器就可以了,当然要看你如何控制了,一般要设定压力上限和下限的了
现在用的是西门子430. 压力上下限是通过PID表设定和控制的。

网友K:
频繁启动是由于管网实际压力不稳定造成的。1、增加或者减小设定压力值,2、加大水泵的扬程 3、或者改变增泵时间这可能性很小水泵扬程决定,运行多长时间也达不到设定值。  如果LZ用了几年近期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先检查一下管网有无漏水, 或者管网里是不是有气体参入。 LZ仔细想想。
这是自来水供水系统,系统就在用水量增大时,系统压力低于设定下限时,PLC启动备用泵,压力突然增大,出现过冲。而PID表又不能再短时间内把主泵(大)的压力降到设定上限值以下,造成PLC又停止刚启动的备用工频泵,造成频繁启动。现在就是想避免这个重复启动。。

网友L:
6楼比较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M:
传感器品牌不一样响应速度区别很大的,我遇到过

网友N(2012-07-08):
PID不好用吧,我以前碰到个这个问题,后来用PLC写PID就解决了

网友O:
有一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当主泵达到工频之后,先停止主泵,延时一点时间,再启动备用泵,延时,再启动主泵进行PID调节。还有一个原因是备用泵功率太大了,是否可以尝试把同样功率的两天备用泵来代替一台备用泵,那么单单启动一台备用泵的时候压力的提升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再加上主泵130千瓦,备用泵单单一台就110千瓦,是否不合理,130+110=240,跟130+55=185,短时间内功率提升的速度就明显变小,给变频器加减速(PID)的时间长了,幅度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