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三菱4AD 4DA 2AD 2DA等模拟量模块的编程实例·谢谢了·

楼主(2012-02-14):
求三菱4AD 4DA 2AD 2DA等模拟量模块的编程实例·有大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请教一下模拟量模块控制比例阀的程序与具体的操作·谢谢了·

网友A:
我最近也正好要做比例阀控制呢,不过我觉得就是通过一个模拟量设定输出相应的4——20ma电流对应阀的开度,具体阀开关比例都是由阀本身控制的,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B:
模拟量的书上有例子

网友C:
我也想要例子,书上的例子看不明白

网友D:
工控里面有啊

网友E:
看官方模拟量手册

网友F:
模拟量模块说明书上有接线方法和实例。
如果要控制比例阀的程序,难,重要的是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