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走偏

楼主(2012-02-14):
我用台达的伺服ASD+AB 控制器带ECMA-G31309的电机,机构是蜗轮蜗杆的 ,我设定
单向
走10个u, 为什么有时候多走2个u 有时候少走2个u
或 有时候多走个1u 有时候少走1个u???
我看了伺服放大器的数码显示管上 显示的 每次发的脉冲数是一样的,而且电机停止时控制命令脉冲与反馈脉冲误差数为0。
就是每次不是多走就是少走 为什么?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不是有正反转,如果有正反转,齿轮间隙也会影响精度
建议使用伺服电机专用的减速机

网友B:
你的情况,机械精度达不到要求的居多。

网友C:
丝杆也是有误差的,你精度要求1u以内的话,那就要先确认丝杆误差了

网友D:
齿轮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