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一三菱触摸屏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2-02-15):
有一三菱触摸屏无法下载程序,不知为何,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驱动不对,通讯参数不对,线不对,硬件通讯口坏。,软件不对,屏系统没有切换到通讯状态。。。。。

网友B:
信号连接上了吗

网友C:
是的;2楼的说法非常好

网友D:
顶一下,二楼太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