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三菱E740变频器的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15):
各位好,我现在有个三菱E740变频器,想和台达DOP-B10S615触摸屏做485通信,请教一下,三菱变频器参数具体该怎么样设置?看了说明书,好像还是不太明白。尝试设置了几个参数,可就是通信不上。

网友A:
不太懂呢,要不要我打电话问下技成的老师

网友B:
1:要设置从站号
2:设置波特率
3:设置字节长<7.8>
4:奇偶校验
5:CR/LF有无选择
6:运行模式

楼主:
这些我都设置了可是屏上面就是显示控制器(变频器)没回应。

网友C:
你要看触摸屏的通讯手册啊,触摸屏有没有三菱变频的通讯驱动也要确认。

网友D:
注意通讯线的接法,我当时接D740与weinview的通讯就是像你这样,参数核对了好几遍,但是就是通讯线接错了。最后通讯成功

楼主:
E740变频器通信接口和网线接口一样,我是这样接的:变频器4-6接一起和触摸屏的COM2端口2脚连接,变频器的3-5接一起和触摸屏的COM2端口6脚连接,变频器的1脚和触摸屏的COM2端口5脚连接。各位,有没有接错???

楼主:
触摸屏里面没有三菱E740的变频器可以选择,我电话台达的技术支持,他们让我选择984 MODBUS那个选项,我选了,可是通信不上。

网友E(2012-04-21):
我也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