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DA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2012-02-15):
请教一下4DA输出模块(单通道)输出信号能带几台变频器

网友A:
带多少台都可以,单通道带一个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带下一个变频器,可以带很多

网友B:
要看你的控制精度了,一般10台没有问题,但最好用信号放大器过度一下了

楼主:
请教楼上f118信号放大器用什么样的,能介绍几款吗

楼主:
请教一楼的小刚,变频器输出信号接到下一个变频器这个信号是不是接那个表的信号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