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N PLC modbus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2-02-15):
三菱1N PLC modbus通讯怎么做?需要加模块吗?具体的指令有哪些?有实例给参考一下最好。

网友A:
1. 可以使用FX0N-485BD模块或FX-485ADP模块,
2. 具体指令为PLC的常用通讯指令
3. 需注意modbus的通讯协议格式,CRC校验也不要搞错

网友B:
用RS指令根据MODBUS RTU协议的格式进行写 QQ149034219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