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数值请教

楼主(2012-02-15):
各位前辈小弟这里有事求教了,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维纶触摸屏eb8000 .DO数值输入,D1数值显示为什么反馈回来的显示值没有
是否有例子参考一下是三菱PLC?

网友A:
没用过威纶触摸屏eb8000。。不会。楼下帮忙
PLC学无止境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B:
看一下D0和D1的数据格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主要看一看你的d1在plc里面是否是使用双位的,如果是使用双位的那么你在触屏里面就必须设为32 bit unsigned,或float,或32
bit signed,总之也要使用双位的,既要对应,如程式里是使用单位的,则界面里也相应的用16 bit!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

网友D:
什么原因?

网友E:
解决了 拿出来分享下嘛

网友F:
求分享
浮躁的社会

楼主:
D0与D1输入与输出设置错误

网友G:
这样也出错,做电气的还是要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