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如何将触摸屏上输入的MM/S的速度值转换为DA模块中所对应的数字量

楼主(2012-02-15):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触摸屏上输入的MM/S的速度值转换为DA模块中所对应的数字量来线性的控制电机的速度?初学中,谢谢!

网友A:
找到其对应关系,加减乘除换算一下而已。

楼主:
怎么换算?能否列出公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