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定位

楼主(2012-02-15):
大家有做化妆品设备的吗?请教个问题:软管色标定位,就是让步进或伺服马达带着软管高速旋转,当色标电眼照检测到色标后,控制马达减速定位停止。像三菱DRVI 松下DMV H108 DT90052这样的普通控制方法都试过,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请各位高手发表意见!谢谢!
这个动作须在0.7秒之内完成

楼主:
大家看到软管尾部的黑色的点吗?这个就是用来定位的色标点

楼主:
当马达带着软管转到色标在中间时完成定位,尾部加热后夹具夹紧完成封尾,
像三菱DRVI 松下DMV H108 DT90052这样的普通控制方法都试过,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请各位高手发表意见!谢谢!

楼主:
再看这个

网友A:
什么PLC,精度要求到什么程度呢,色标用什么检测的?

楼主:
回楼上的:松下FPX,三菱FX1S,2N,3U都试过,色标用色标电眼检测的,精度要求正负0.5~1mm

网友B:
我看不一定是指令的问题,机械上问题多点,打滑,皮带松紧 机械的间隙,加减速时间和使用曲线也有关系。
下载积分:+1(gongyekongzh) 都检查过

QQ:84818626

网友C:
色标电眼反应慢吧
下载积分:+1(gongyekongzh) 施克电眼
QQ106748835

楼主:
色标电眼是:SICK KT5W-2N1116

网友B:
停止速率有多快?

QQ:84818626

网友D:
这个精度不算高,对于伺服来说。如果机械上OK,那么建议你使用原点回归指令,检测到色表后低速到色标结束停止,这就是这个指令的最大好处,低速设置慢一些

网友E: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我也认为不是伺服本身精度的事情.
更有可能是检测,机械传动,软管变形等原因.
0.1mm对于伺服来说是很基本的要求了.

网友G:
LZ,伺服走重复”定位“才能保证精度,如果你用外部检测控制它停止的话,感觉没有弄清楚伺服的主要功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检测到感应点,然后算出,感应点离原点的距离,用定位程序做~~建议用照相头测你的距离

楼主:
10楼的方法试过,也不理想,我看进口的机子上虽然有PLC,但没有用PLC的脉冲,单独有一块板和步进驱动器叠在一起,色标电眼的输出直接到这块板上,都不用程序控制,定位效果很好。

网友H:
我建议程序应该这样:检测到色标后脉冲清零,再走低速定量脉冲定位。如果伺服定位能精确到0.02mm,也许是程序的错误。

网友B:
若是以检测到的色标立刻停止,那是不可能达到你的精度,我的想法是检测到色标,伺服必然会过冲,你必须让伺服低速返回,搜索色标,当有输入就立刻停止,这样的定位才准确,再有个方法,色标电眼做个提前输入,当有输入后计算驱动轴走多少个脉冲后就停止,你在驱轴上装个编码器,就清楚到底问题在程序上还是在机械上。

QQ:84818626

网友I:
有专用的国产伺服啊。。。

网友J:
强行插入学习,没接触过这些,这个贴就是学习的开始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K:
用一个专业的定位模块

网友L:
可以考虑下在定位之前先减速,在到达前10MM处让速度降到1/5或者1/10,然后电眼检测到到位的时候停止。具体怎么控制调整下

网友M:
你也可以不用脉冲控制方法,那就只能用速度控制方法,那只要电眼定位很灵敏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可的,可以试一试啊,开始的时候伺服的速度不用设定的太快。
绿色的微笑

楼主:
这个动作须在0.7秒之内完成

网友N:
如果在高速情况下,用色眼来控制伺服电机停止,我认为很难精确控制。
我的想法是先用定位程序高速旋转到紧靠色眼前面某个位置,然后在用类似回原点程序慢速控制,当色眼on时控制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