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在指定的地址中循环移动

楼主(2012-02-16):
各位大侠,现在有个项目中要求数字1---8在D1-----D8中循环移动,我写了一段可以达到要求,但是程序太多,有简易的方法吗?

网友A:
没模拟过,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你下去试试!
y谢谢,我试试
下载积分:+1(王春杰) 谢谢,我试了,可以

网友B:
这个你试试
谢谢,我试试
下载积分:+1(王春杰) 谢谢,试过了,可以

网友C:
使用变址寄存器,做循环就可以,每次只改变变址的值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也可以实现堆栈的功能。
谢谢,不过我不太明白变址怎么做循环呢?能做个实例吗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