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嗨,你们好。两台马达用变频器来控制同步,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谁有两台马达用变频器来控制同步,谢谢,有范例吗》?我非常感谢,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什么意思
你2台接同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我行车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你。可能不行吧,两台马达接一台变频器,频率显然一样,但是有台马达如果没有做工的话,那就产生另一台马达受力

网友B:
二台电机互锁:二台只能同时起动。

网友C:
方案有三种:
1.模拟量同步
2.脉冲+通信同步
3.高速总线同步(像CAN)
我做过第2种高精度同步。

网友D:
我在一台胶袋印刷机接过一只变频器控制现两个电机,不过才0.5KW的,没什么事呀!
重在积累!

网友E:
这个取决于你的控制精度和要求,精度低的话可以用模拟量了;精度高就要用到通讯或脉冲控制了;
另外,变频器的选型也很重要,有的变频器就带这种功能的

网友F:
这可以看下 ...

网友G:
大侠们说说脉冲+通信怎样做能达到同步控制

网友H:
我们厂里的链条就是用两台变频器,用传感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