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嗨,你们好。两台马达用变频器来控制同步,

楼主(2012-02-16):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你们控制过,有范例吗?谢谢

网友A:
见过别人做的,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马达,同时运行,两台马达要是一样的,变频器功率是马达功率之和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C:
也可以参考使用两个伺服, 插值功能

网友D:
我们公司原来有进口设备,8台电机公用一台变频器做同步控制的。 变频器功率是每台同步电机叠加后的总和,变频器出口安装接触器、热保护断路器,电机尾部连接旋转编码器。当运行中发现编码器速度不同步时,报故障然后停机让变频器切换到单台电机点动运行追上后在继续开机

网友E:
还没见过,不过,我想两电电机各种性能应一样,变频器功率应为其总和才行

网友F:
你们那要求比较高的机器,我见过一般的机器是:电机型号完全一样,用单台变频器进行控制,其功率为其总和。还有就是各个马达用各自的变频器进行控制,但根据要求进行测速补偿。这两种控制方式都没有考虑故障时的应对方法。还是你说的那种控制比较先进。有资料吗?发过来看看。

网友G:
变频器2台 主机轴加编码器反馈 PID 后控制两台机 速度 位置同步

网友H:
一台作为主传动 一台辅传动 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什么性质的 有用电流分配的 也有速度分配的 二台电机的速度反馈取正反信号相加再与辅助电机给定信号叠加就行了 用二台丹佛斯变频器可以简单实现二台电机控制同步不用外加设备。

网友I:
本人见过有一条喷涂生产线是一台变频器直接拖两台减速机,变频器功率大于两台马达功率之和,且去各马达接有热继电器。

网友J(2012-05-21):
你的控制要求不具体啊,最好说得详细些。常用的同步控制,用到同步控制器。四单元的有,上海博新的BXS3400,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K:
完全可以,但最好用交流同步电机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L(2012-06-29):
何不用PLC-变频器modbus 通信方式搞定呢?变频器全部挂在485网络里面,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