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与312的通信

楼主(2012-02-16):
我使用的是直连的3--3 8--8连接MP277和312两端,请问中间的网络配置应该选什么?MPI、dp,标准的,通用的? 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我已经把屏程序和PLC程序都烧好了,但是屏和plc之间通信不上,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配置,是不是要用专用的电缆?

网友A:
DP头 2个 专用电缆线 1条 可以走PROFIBUS 也可以走MPI 都要在PLC里面组态
至于 通用的 标准的 不清楚呢 !
期待高手回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总线上的唯一主站”打钩;选择MPI,确认一下通信波特率是否与PLC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