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叉车的发电机充电电路,懂电子的朋友,发电机的电压升高和降低时,充电电压是怎么调节的?里面的元件型号大体是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到问题比较多。
首先调压原理是通过调整励磁电流来控制充电电压的。
电压采样点在电阻器R1与R2之间,调整在R1进行可变电阻器调整比较合理。
原理:
合上开关SW后,实际发电机的充电电压,通过R2、R1分压采样到稳压管VS的阴极,此时电压达到或者超过稳压管的标称值时,VT1基极得到的电压大于0.6~0.7V使它导通。由于VT1导通使VT2的基极电压下降到0.2~0.3V之间而截止,这时交流发电机“F”点回路电流下降,电流下降而使整个系统(充电)电压下降,电压下降使VT1基极电压同时下降而使VT1截止,VT2由于R3偏置电阻的作用而导通,系统电压上升。这样周而复始进行来控制系统电压的稳定。
其中R3是VT2的偏置电阻还是VT1的负载电阻。
三相全桥工作就不介绍原理了吧。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B:
    F点连接的线圈是励磁线圈,也就是发电机的转子。通过调整它的电流,就可以改变发电机定子的电流和电压。这样说能听明白吗。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这个我知道,谢谢。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C:
    楼主电路图画得好,1楼说得精辟
  • 下载积分:+1(yifan_1987) 这不是我画的。

楼主:
    1.请问调节器上的N是起什么作用?
    2.调节器上L 和LG上的电压是多少?充电的时候灯是亮还是灭的?
    3.lg和A的电压是一个吗?
    4.请电子高手,给好好讲讲这个调节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由于VT1导通使VT2的基极电压下降到0.2~0.3V之间而截止,怎么回事那?

网友A:
    1.请问调节器上的N是起什么作用?
    只是一个框图,实难分析。只能认为是发动机与调节器的连接。
    2.调节器上L 和LG上的电压是多少?充电的时候灯是亮还是灭的?
    如果有条件,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知道。或者看充电灯泡上的额定电压值。亮、灭都有可能。
    3.lg和A的电压是一个吗?
    这个可以肯定不是同一等级的电压。
    讲原理需要实际线路。
    如果VT1导通,则VT2基极电压不能达到晶体管导通的起始电压。这个楼主需要学习晶体管原理才能理解。
  •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D:
    主要改变电流大小来实现

网友E:
    就是说转子的电流越大,感应到定子的电流也是大,转速就会提高?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调节器上的N是起什么作用?
    只是一个框图,实难分析。只能认为是发动机与调节器的连接。
    2.调节器上L 和LG上的电压是多少?充电的时候灯是亮还是灭的?
    如果有条件,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知道。或者看充电灯泡上的额定电压值。亮、灭都有可能。
    3.lg和A的电压是一个吗?

    这就是叉车的电路图,在网上找这个电气原理图,但是没找到,电子太复杂了,看来要好好补补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很通用的,如小汽车,大货车,发电机组等,充电系统都差不多。

网友F:
基本原理就是电池电压低时充电,高时断电,不过是控制发电机励磁绕组直流电压通断,决定发电机是否输出三相交流电压。

网友G:
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三相整流出的电压加在A、B两点,当A点的电压升高时,电流I1流过R2、R1回到B点,在C点得到的分压就会升高,当C点电压高至足以击穿稳压二极管VS时,就会形成电流I2给VT1导通,电流I3流过VT1,使得VT2基极偏置电压下降,电流I4减小,也就是发电机转子线圈励磁电流减小,使得磁场强度变小,定子线圈的感应电压就会降低。AB两点的电压低于检测基准电压时电路不动作,要调节AB两点的电压,只需调整(R2、R1)C点的电压或更换VS即可。另外,在励磁电流减小的同时,会在线圈的两端有一个感应电压,这个感应电压为上负下正,与A点电压窜联加到VT2的集电极,电压过高容易击穿VT2,所以加入二极管VD把这个电压短路掉,达到保护VT2的目的。
  •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高手如云。。。。。。。。。。。。。

网友H:
    整流桥电路

网友D:
    和装载机上的一样啊

网友E:
    当发动机转速多少的时候是充电过程?